HP暗影精灵dag3dcmbcc0主板烧穿电压求助,急

楼主(2022-09-18):
一台HP暗影精灵主板烧穿,求助这个电压是多少,红全区域的电感应该是多少V,急,谢谢大家 ,
主板班号是:dag3dcmbcc0
图纸,谁有图纸也可以发
一下,谢谢,资源共享

主板主板反面

烧穿区域

主板版号

主板正面

烧穿区域是不是集显

显卡位置

烧穿区域电感阻值

红圈区域芯片

谢谢大家帮助

此次电感电压是多少,我想把它给改了
感谢大家

网友:
VCCSA  0.99V

网友A:
来过同款机器、烧的地方也一模一样。直接退机报平安

网友B:
这个烧了。cpu也基本玩完了。

网友:
我想搞个1.5V直接干上去,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烧了。cpu也基本玩完了。

公共点还大短路,都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过同款机器、烧的地方也一模一样。直接退机报平安

我客户说,死马当活马搞,我就想直接搞个外挂芯片,

网友:
估计修好CPU也是坏的,量下那组的电阻

网友:
放弃吧 CPU无了

网友:
HP多少维修人员的噩梦

网友:
烧成这样了

网友:
搞个1.0V没毛病,老铁,可以试试,不会烧主板

网友:
vccsa,1v左右!参考同代CPU有图纸的!

网友:
看烧成这样了,有点严重,有板对着维修就简单化了

网友:
CPU估计基本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