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TM1802-AC笔记本器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22-09-18):
一台小米的笔记本板号是DA0TMBMB6D0  REV,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量接口有19伏电压,但是不过保护隔离电路。G级电压为0。没有图纸,不知道G级电压是哪个产生的?,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测量这个G级电压是怎么样产生的??没有图纸对着主板乱量,发现G级是通过一个电阻跟充电芯片相连。电阻2边都没有电压。充电芯片BQ738H第4角没有产生电压。20脚供电电压有18伏电压。手里没有这个芯片,不然就直接更换了。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个充电芯片损坏。
了??? 发了4个全新的充电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全部都试了,发现
16脚6伏电压出来了,但是4脚的G级控制电压还是不输出。我直接把适配器的19.5伏电压飞到G级,绕过保护隔离电路,机子插电可以正常显示开机。不接电池的时候发现电池充电电感只有8.4伏电压,电池自己都有13伏多的电压。这样应该没有办法给电池充电。没有想到进系统后试机半个小时,显示一直充电为0.。现在就2个问题了,没有办法充电和绕过保护隔离这样安全吗?

网友:
没有图纸,乱量,居然被我量到一个电阻是相通的,发现是充电芯片没有工作。充电芯片供电20脚有18伏电压。只能买个芯片试一下了。

网友:
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一般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还有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出了问题了。

网友:
找份同芯片图纸参考下,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测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是20脚供电,只有18伏低了一伏左右,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6脚有适配器检测电压2.6伏,但是16脚没有6伏的线性电压输出,4脚也没有24伏开启隔离保护管电压。 按照这个充电芯片的条件,有20脚供电电压和6脚适配器检测,就会产生一个16脚的6伏线性电压,然后再输出4脚的开启电压。那应该就是充电芯片坏了的原因了。 只能发到芯片来换上去才知道了

网友:
看看隔离管和充电芯片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看运气,也许你买个坏芯片上机。。。然后离修好越走越远

网友:
维修好了分享一下,这个案例比较有意义

网友:
冲电芯片测条件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新的

网友A:
发了4个全新的充电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全部都试了,发现
16脚6伏电压出来了,但是4脚的G级控制电压还是不输出。我直接把适配器的19.5伏电压飞到G级,绕过保护隔离电路,机子插电可以正常显示开机。不接电池的时候发现电池充电电感只有8.4伏电压,电池自己都有13伏多的电压。这样应该没有办法给电池充电。没有想到进系统后试机半个小时,显示一直充电为0.。现在就2个问题了,没有办法充电和绕过保护隔离这样安全吗?

网友: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神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4个全新的充电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全部都试了,发现
16脚6伏电压出来了,但是4脚的G级控制电压还是不输出。我直接把适配器的19.5伏电压飞到G级,绕过保护隔离电路,机子插电可以正常显示开机。不接电池的时候发现电池充电电感只有8.4伏电压,电池自己都有13伏多的电压。这样应该没有办法给电池充电。没有想到进系统后试机半个小时,显示一直充电为0.。现在就2个问题了,没有办法充电和绕过保护隔离这样安全吗?

我修笔记本遇到过EC坏的,可以电源开机,不充电,你看下逻辑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小米笔记本tapc口会造成不充电。升压芯片也会造成不充电,换两个试试。小米的机器没有图纸点位只能凭经验。要么还有一个绝招,改诱骗器,直接秒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米笔记本tapc口会造成不充电。升压芯片也会造成不充电,换两个试试。小米的机器没有图纸点位只能凭经验。 ...

这块机器是老款的  不是type-c接口,是普通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机器是老款的  不是type-c接口,是普通接口的。

改诱骗器。最方便,懒得研究,又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