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460用ch341a刷bio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9-18):
ch341a确定好的 新的!
刷其他的可以
在用8pin夹子夹住后插上USB
指示灯亮但是插上一瞬间亮然后忽然变暗刷其他显卡就没有这种症状 显示没有链接编程器
取下夹子后重新拔插正常链接 悄悄地插上去又显示没有链接……
换了一个bios芯片后还是这样板子有问题?
显卡问题花屏显存掉点2地1供电(镊子戳的)

网友:
不建议主板上刷,直接拆下来刷最稳定

网友:
是不是夹子有问题,换一个夹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