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IE35 MS-7817 VER1.2 清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22-09-19):
今天接到一客户的台式机,故障是必须取下cmos电池,清空cmos才能跑码亮机,开机使用一切正常,重启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关机,关机想再亮机还得清cmos。
取出主板测试,不跑码黑屏时pci-e的复位脚电压为0v,cpu供电芯片ISL95812的2脚vr_on电压为:1.2v, 第3脚PGOOD电压为:1.5V,cpu供电为1.7v。

PCH_MEPWROK有3.3V

CHIP_PWRGD有3.3V,VRM_PGD有1.5V,DRAMPWRGD也有1.5v,但是CPU_PWRGD电压为0V,正常开机时电压为1.15V。

还有就是不亮机时cpu_VTT电压也没有,正常开机的时候为1.00V。但是找遍图纸也没找到是谁产生,可能是由cpu发出的。

这个1.05V的pch供电,不管正常开机还是不正常电压输出都为1.19V,算正常吗?

这板比较老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但是技术分析就当学习了。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多谢了。
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为25l12873f,我手里的编程器识别不了,用主板正常开机时进bios用自带的升级了也不行。

网友:
更换32.768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一套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先刷bios,不识别不要紧,只要显示id就行,不能是ff ff,型号选w25Q128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