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翔升z88主板,没有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09-19):
cpu供电场管Q31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两条腿已经被炸飞,三条腿短路,拆下后,测量没有cpu核心供电,于是直接把南桥的供电管拆了过去,还是没有核心供电。
检查pwm工作是否正常,电压和en都正常,但是pok没有电压,实测0v,这个引脚一般由内存1.5v提供,没有电路图,只能跑电路,实测1.5v由q39控制,q39的b极有0.6v左右电压,三极管开启,拉低了1.5v。q39经一个电阻由q40控制,q40的b极没有电压,无法拉低q39的b极,导致pwm芯片不工作。至于q40的b极,经过一个电阻后就找不到连接的路线了,只能简单点先把q39拆了,pok信号也就出来了,但是实测核心供电有5v左右,这电压也是够吓人的,板子目前还在检修中,有懂得大佬欢迎提供指导意见!

网友A:
pwm与全部的CPU上下管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与全部的CPU上下管更换。

要是那样我都不修了,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那样我都不修了,划不来

“实测核心供电有5v左右”    说真的,你的CPU没烧已经是奇迹。

网友:
CPU没烧已经是奇迹

网友:
没有上u,这会儿已经不出电压了

网友:
cpu供电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供电管子烧了  换驱动芯片  没有驱动换主控
不出供电就是驱动或者主控问题

网友:
CPU没烧已经是奇迹 供电管子烧了  换驱动芯片

网友:
x88 不是z88

网友:
量下各个上管g极电压是否一致,检查更换不一致的

网友:
mos跟vrm 都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