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设置断电丢失,长时间运行自动重启

楼主(2022-09-19):
求助各位师傅,我有一块华擎z68主板,搁置了挺长时间没用使用,半年前开始用的时候,只是bios设置无法保存(拔掉插头就丢失,时间也重置,电池是新换的),最近这几天突然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表现为运行2~5个小时左右,自动重启,无限循环,必须强制关机休息30分钟左右才可以继续使用。主机电源是新的,应该不太可能坏掉。
现在想问下这个问题严重嘛?还有没有修好的可能?哪位师傅能修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价钱好说。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路过,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你那个CMOS电路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你那个CMOS电路可能有点问题?

感谢回复,从检测软件里边看,cpu、主板温度都是正常的,40度左右,真让人头大

网友:
坐等大神来帮你修,我先帮你顶一下贴

网友:
刷个BIOS程序试下

网友:
感谢回复,已经刷了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