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 通电不开机 桥烫手

楼主(2022-09-19):
华硕H110M-F 通电不能触发      不安装CPU  和内存   桥特别烫手

网友A:
你不会又是短接绿黑线了吧?

网友:
这是主板南桥短路了,cpu都没装就烫手不就是南桥短路烧了么。

网友:
应该是桥短路了

网友:
南桥短路喽

网友:
给我把,回收坏板子

网友:
待机电流不高。这要烫手就桥挂了

网友:
所有110就爱坏南桥

网友:
桥死了呗,高概率,这种一般直接卖废板,没必要研究

网友:
随叫吖的上电不开机都一直给桥pch1.0v+3.3v 双供电不容易死才怪,多数家电平常使用都不会拔掉电源插头

网友:
打一下阻值确认一下  基本南桥坏了

网友:
盖上白布,抬走,下一个

网友:
通电,3秒内温度达到50度上,可以断定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又是短接绿黑线了吧?

他这肯定是主板电源供电插反了,直接烧了

网友:
桥坏了这是主板南桥短路了

网友:
桥短路了  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桥短路是通病,我都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盖白布吧!桥炸了

网友:
华硕H110M-F 通电不能触发

网友:
直接报废换主板吧,这个主板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桥寄了。奏乐

网友:
抬走,下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就不用修了。买块二手的才几十块
,这废板子还能卖点钱。差价真没几块钱

网友:
电压不正常或者桥坏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桥或者电路都有可能,先看看,不行换板吧,也便宜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干桥了,换桥好像不怎么划得来。

网友:
换桥好像不怎么划得来,卖废板了。

网友:
当料板处理吧

网友:
和我之前发的华硕B85情况一样,南桥烧了,变料板一张

网友:
不想当料板,当废板子卖出去吧!我最喜欢一手废板子咸鱼买回来,修好卖掉

网友:
这种一般直接卖废板,没必要研究

网友:
桥死了 直接卖废板吧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 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就61桥坏的少 81/85/110桥坏的多

网友:
直接当料板。

网友:
是桥短路了

网友(2022-11-08):
我手上也有一片是这样,南桥发热,无cup电压,估计也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