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源的绿线在主板上的通路是否短路,图中的这里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9-19):
看一个视频中在测绿线通路是否短路时,用图中的的好象是三极管的测试点,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io控制三极管拉低短路绿线和黑线。俺没有量过这些东东。测量这个主要是看有没有断线和三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这个基本就是二楼所说的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