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集显开机显示红黄绿白屏故障

楼主(2022-09-19):
主板开机有时能正常显示,使用不定时出现红黄蓝绿白灰色,测量VGA信号6角管电压有异常

直接从料板拆下更换,更换后测量电压稳定,烧机测试稳定OK!  这个6角防静电管,大多数台式主板USB接口,有时候识别有时候不识别,更换了基本上解决问题,没配件直接用0欧电阻更改一下线路就可以

网友A:
其实我更想知道用0Ω电阻如何更改变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更想知道用0Ω电阻如何更改变线路。

USB供电强行5V用0欧电阻直通过去,这种改法usb短路严重会烧桥的,不建议!料板上一大堆配料,还是按原配修好最好,品牌机主板usb8角芯片没料经常改的,你查看芯片定义更改就行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VGA不显示的主板呢。不知道咋秀。

网友B:
带独显插槽吗?用独显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改线路

网友C:
我们修东西一般都不改的,偷工减料那是对客户不负责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独显插槽吗?用独显有没有问题

加独显正常的,客户办公电脑不想加独显

网友D:
静电击穿了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电击穿了保护管

这个也叫静电隔离管,热拔插的接口地方经常用的

网友:
静电隔离保护管

网友:
带独显插槽吗?

网友:
对的静电隔离管最好找料板替换,不要省事不弄。
它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一波带走的不仅仅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修东西一般都不改的,偷工减料那是对客户不负责任的

那要看收费多少,我修主板30一张,要是啥都按图纸来,恐怕要吃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收费多少,我修主板30一张,要是啥都按图纸来,恐怕要吃土

我们这同行60,一般来店里散客直接换板,不建议修,客户一定要修那没办法,跟客户沟通好就行,免得后期过维修有问题客户责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