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怎么测量晶振

楼主(2022-09-19):
普源DS1102E怎么测量晶振,最近买了一台二手的示波器,其他常用功能都学会了,唯独这个测量晶振只显示波形,频率显示不准,有的主板测试很准有的乱跳。图片有一张是联想主板显示很准,一台戴尔的乱跳。两张主板都是好的不知道这设备故障还是哪里设置问题,有没有用同款的朋友。如果是机子问题就退了。

网友:
不会用可以用自动挡按键

网友:
用自动测量,,

网友A:
有些裸板,晶振都是40k左右都是正常亮机的,不要读死书。

网友:
上升沿电压跳调高一点

网友:
GND要靠近晶振的才准,有可能是你接触不好才爱跳的,示波器本来就比较灵敏,后面几个数有点跳也正常

网友:
测无源晶振探头一定要用x10(内阻一般10MΩ),200mV/格,水平扫描扭到没有包络线,调同步触发电平至+1/2vp,波形频率稳定显示。
如果只是判断无源晶振有没有起振直接测电压即可。

网友:
触发都跑到他姥姥家去了,靠近波形中间一点

网友:
我要换示波器了,我的还是十年前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有的主板可以测到,有点测不到,用自动测试波形不对,参数也不对

网友:
不熟练 按AUTO 主板通电 就看得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裸板,晶振都是40k左右都是正常亮机的,不要读死书。

那是你没测量到谐振电阻上

网友:
俺就是这个型号示波器,晶振有些主板很准,有些乱跳,俺用的是auto的,刚测一块主板,晶振是很准的,然后换下来就测别的主板就不一定准了,可是主板又是正常的。所以不要再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只要发现起振就不要管他了,还有主板启动后,晶振就不是32.768了。

网友:
过硬的技术

网友:
可以用AUTO功能呀!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哦

网友:
兄弟你这二手的多少买的?

网友:
触发电平旋钮要调到,晶振的电压内

网友:
用好的进口的探头试一下,就会看到标准的波形,有的电路或者晶振特别灵敏,触到就会有杂波或者谐波

网友:
探头X10,示波器auto 自动调节 ,干扰大时可以先断电,再通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