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G1800无法进入维修模式怎么办?

楼主(2022-09-19):
G1800维修模式进不去,无法进行清理,是主板被锁了吗?要怎么办呢?哪位大佬指点下!

网友:
解锁啊刷bios就行了

网友:
要说扫描牌子机器啊

网友(2023-04-19):
换主板也可以解决

网友:
刷固件芯片

网友:
最新方便如果是机器正常打印可以尝试官网下载固件进行更新解决

网友(2023-06-08):
论坛有说,刷两bios ,或者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