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67键盘卡顿电池识别不到

楼主(2022-09-19):
一个搞监控网络的同行说有个dell的电脑键盘卡顿不识别电池,他从某宝买个新电池换上也是一样的问题 ,问我能不能修,一说到dell的键盘卡顿不充电上来就想到dell的G3经常出现这个问题。G3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拿过来一看不是G3的是15-3567版号15341-1,拆开先刷 个bios看下吧,刷完BIOS发现键盘不卡顿了,但还是不识别电池,能放电不显示电量也不充电。单用电池也不开机,没办法老老实实量下,发现3脚3.3v,4脚只有1.5v,发现问题了这个应当 是3.3v才对的,找图纸发现4脚经过排阻变成smbda1这个了,排阻2边都是1.5v,再查smbda1到D4305,发现这个D4305有点轻微发霉的迹象,果断从料板上找个换上发现3.3v出来了。接上电池也能 正常充电电量也能正常识别出来了。没啥技术含量见笑

网友:
G3修到好几台,但是卡顿的问题没遇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个D4305是一个二级管还是两点个?

网友:
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拆了不装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电压会量到哪里,菜鸟一个,学习了,谢谢。

网友:
没有修电脑主板的经验,看着这些主板不知无从下手

网友:
3567没见过bios引起卡顿的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