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b-e主板维修

楼主(2022-09-19):
维修了一台式机,开机不触发,主板是华硕A55BM-E V1.03。检查各大供电都有,时钟复位也有电压,就是不亮屏,诊断卡不跑码,手摸发现cpu、桥、内存都正常发热。刷了三个亮机BIOS,诊断卡还是不跑码,开机关机瞬间,诊断卡上的主板灯会闪一下,疑惑了好久。后来才注意到诊断卡是插在pcie口上的,试着插到PCI插槽,结果发现诊断卡欢快的跑起来了,接上显示器,竟然亮机啦!总结一下经验,诊断卡首选项是PCI插槽,其它的口可能会不跑码,不过时钟会不停闪烁,也可能就是触发的表现。这块主板BIOS论坛有很多,这里就不上传了。

网友:
有PCI插槽当然优先插PCI,如果如果现在的主板都有PCI插槽话,现在的诊断卡就不会卖这么贵了。

网友:
都不触发哪来的各大供电

网友(点评):
说的对,是触发不显。

网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了一个boss就好了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插pcie风扇转不

网友:
检查各大供电都有

网友:
昨晚折腾一块华勤Z97也是不跑吗,测BIOS已经读取了,各电压都正常,结果接上显示器亮机了。

网友:
你这叫点不亮,不触发是按开关电源风扇不转,主板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