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问下各位大神,显卡核心bga用维修佬中温锡膏可以吗?

楼主(2022-09-19):
因为我们这边疫情封了,发不来货,然后手里的高温锡膏不够了,就用维修佬中温锡膏不知道可以不,会不会一负载就高温虚焊,拆装一次核心太麻烦了!

网友A:
我见人家都是用中温的呀,183度63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人家都是用中温的呀,183度63那种。

哇!是这样的啊,好,感谢告知。我以前还一直用的高温来着

网友:
这是要重植吗,用锡膏植珠有技巧没,我每次吹出来的都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