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系统安装

楼主(2022-09-19):
acer笔记本安装windows系统重启后蓝屏死机怎么解决?指教各位大佬!

网友A:
硬盘运行模式跟WIN10的不符吧,去BIOS里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要先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运行模式跟WIN10的不符吧,去BIOS里设置一下试试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模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改模式或换个32版本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蓝屏可能是硬件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