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X-OC主板开机反复重

楼主(2022-09-19):
技嘉Z87X-OC主板开机反复重启多次才能点亮进入bios显示这个画面,刷过bios也是一样。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师傅,建议找维修店去修,如果你是维修师傅,那我建议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师傅,建议找维修店去修,如果你是维修师傅,那我建议换人。

说的貌似没有毛病的样子

网友:
确定不是BIOS不保存?

网友:
要分析它为啥多次反复重启,可能是cmos的原因。

网友:
断电时间长就这样、板子到手的时候不触发的我加焊了晶振一直都是反复重启4-8次左右就亮机。

网友:
换电池,换晶振,电容

网友:
cmos电路 晶振 谐振电容

网友:
电池有3V我把晶振电池一起换电池边边的电容也换了好了。我装完系统准备装显卡驱动。又掉电重启。这个bios不好找、之前刷过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