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泰一体机 2102开机出现sinyal yok

楼主(2022-09-20):
梵泰一体机 2102 开机出现sinyal yok,之后就一直黑屏 CPU风扇转动,电源指示灯亮 不知哪里原因求助老师傅!!!板号PC2202-H61B

网友:
哪国字,这就是无信号吧

网友:
仔细查发现是显示器连接线故障,针脚弯了用镊子播正了,就好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显示屏连接排线插座 针脚完了 用镊子拨正了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