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55电视左边一条绿线

楼主(2022-09-20):
屏幕过保半年就这样了,平时也不怎么看,拆开看看tab按也不会消失,难道是屏幕短路了?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我认为还是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A:
小毛病,拿橡皮擦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毛病,拿橡皮擦擦就好了

是屏压线有问题,不是排线问题我已经插拔了。

网友:
压屏机重新压应该可以。

网友(2022-10-31):
按压不好也可能是bonding不好需要重新bonding cof

网友:
逻辑板到边板的π线重新处理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基本都是屏问题

网友:
没有专业的工具基本是无解的。

网友:
接触不好吧,这种情况?

网友:
用手触摸COF边条板这边看屏幕有没有好转,没反应就没办法搞了,需要压屏机绑定

网友(2022-12-01):
排线故障比较多

网友:
没有压屏工具是搞不了的

网友:
用点胶带垫一下

网友:
用力压一下竖线的位置,如果消失就垫点东西,不消失就再想办法吧,毕竟咱没有专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