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 D3V ERV:1.1大板,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2-09-20):
IO114脚0V,无电源好信号,更换IO后114脚依然没有电源好信号输出,强行启动绿线接地还是无反应。拆下与114脚连接的MOS管,114脚为3.3V/按下开关时没有跳变电压,(电源是好的)哪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摸摸桥看烫不烫

网友:
你好,桥不热。我使用功率计监控电流,只是电源待机功率。谢谢武汉的朋友!

网友A:
拉低绿线风扇不转吗,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摸一下CPU热不热

网友B:
开机针是到了io,io发给桥的,桥在给io,最后拉低绿线的,你先测桥的待机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低绿线风扇不转吗,是不是电源坏了。

你好,电源不接主板绿线接地电源正常启动,接上主板后绿线接地为0V,电源依然无反应,我在检查一下VRM)也会给出一个Power good,南桥根据这两个信号发出Reset信号,电脑开机进入初始化。由此可见P.G.信号非常重要,即使电源的各路直流输出都正常,如果没有P.G.信号或P.G.信号时序不对,都会造成电脑不能开机。谢谢淮北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针是到了io,io发给桥的,桥在给io,最后拉低绿线的,你先测桥的待机条件满不满足

好的,开机针至IO线路正常,按下开关有3.3变0V的跳变电压,IO给桥的电源好信号为0v无跳变电压,我在检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谢谢武汉的朋友!

网友:
朋友们好?昨天技嘉B85主板不开机问题已找到原因,更换io芯片后重新补焊了一下,开机诊断卡指示灯几路同时闪了一下就没有反应了,说明触发电路io与南桥没问题了,怀疑电源其中一路加载后会拉低电压导致电源保护,马上换了一个电源,开机跑码显示15,开始清洁内存卡槽,结果发现卡槽接触不好导致不过内存,清洁后开机跑码亮屏,问题解决。谢谢朋友们的建议,同时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2022-12-22):
收藏学习,相较而言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线路比较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