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在WIN10下用微信和QQ语音通话时麦克风无声音!

楼主(2022-09-20):
声卡驱动都OK无感叹号,但是使用麦克风,小爱语音助手是能听到声音的,这故障真奇怪!
重装QQ,微信无效,用户不让重装系统

网友A:
仔细看看软件设置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软件设置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吧

微信里没有麦克风的设置

网友B:
首先确认下其它场景下麦克风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下其它场景下麦克风是不是正常的。

小爱语音助手能识别

网友C:
和什么软件冲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什么软件冲突了吧

我再排查下

网友D:
是不是外插了其它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外插了其它设备

没有,现在qq ok了,微信不行

网友:
win10话,看看隐私设置里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