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版号NM-C771的BIOS密码

楼主(2022-09-20):
BIOS里面被客户设置了密码,密码不是储存在BIOS里的。哪位老板修过可以出钱。

网友:
是不是在EC

网友:
存在在EC里面

网友:
买个解密的。bios

网友:
在ec里面

网友:
这个难度大点

网友:
是在EC里面

网友:
听说吧纽扣电池扣掉,然后短一下路,什么密码密码都没了

网友:
刷解密Bios可解

网友:
刷解密Bios可解,或者刷EC

网友:
是在ec里 换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24C开头的芯片里面

网友:
如果128M的BIOS可能只有干EC了

网友:
刷解密bios,论坛或者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