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帮忙看下这个电阻多大的

楼主(2022-09-20):
这是坏先马电源主电容旁的电阻,拆下来量了下只有0.2欧左右,刚才去修家电那师傅说是好的我不知道怎么看才对,要换的话这种电阻要买多少欧多少瓦的?谢啦!

网友A:
0.13欧姆绕线电阻,看体积3w左右吧,此为电流检测电阻,如果损坏直接烧一大片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3欧姆绕线电阻,看体积3w左右吧,此为电流检测电阻,如果损坏直接烧一大片

我还以为是五环13.8欧

网友:
普通表测这种检流电阻测不准的,但是只要小于1欧就没事。

网友:
1.3欧的,中间的金和银换位就是0.13欧

网友:
是0.13欧姆功率电阻。

网友:
0.13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