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4通病

楼主(2022-09-20):
已经发现很多都烧声卡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

网友:
没有过保修吧?

网友(2022-12-17):
不像自然烧的吧

网友:
这种烧了能保不

网友:
没遇到过   我遇到的小新  几乎都是不亮机

网友:
声卡芯片是啥,放出来,下次定芯片时,捎几个,华硕你说通病,我还没遇到过这机器声卡坏

网友:
声卡芯片烧毁都能成通病,和谁通的,这种问下用户,八成是接调音台,把48V 幻象打开了,按照这种用法,随便上一台机器都会烧,除非加隔离

网友:
能烧成这样,得多大的电流?应该是外接的设备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