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TM1802-AD版号DA0TMBMB6D0 REV:D

楼主(2022-09-20):
小米TM1802-AD版号DA0TMBMB6D0 REV  故障不通电公共短路,客户拿来的时候应该是给别人修过了,现在公共短路修好了,通电无显示,电流跑0.89A,又掉下来0.65A,现在CPU供电其中有一组无电压,求大神指点或上传一份图纸 箭头那个管子是因为短路,已经换了

网友:
求图纸一份谢谢!!!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肯定CPU挂了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原来是短路的。现在修好短路。通电不开机而已

网友:
19V上管烧串,CPU百分之90以上会坏掉....

网友:
谁有图纸发一份上来啊

网友A:
这种CPU上管短路的基本上u带走了. 可以把散热片拆了.开机摸一下u .瞬间问度很高就是u走了

网友:
这100%CPU挂了,要图纸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上管短路的基本上u带走了. 可以把散热片拆了.开机摸一下u .瞬间问度很高就是u走了

CPU 发热是正常发热啊

网友:
测量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
不用怀疑,换U

网友(2022-12-24):
我的小米1802AC,主板型号一样,19v入口一个mos管击穿,电池无输出,经查cpu旁边的一个mos管(如你所指)炸了,D极对地短路,取下后还短路,又取下旁边的那个330μF滤波电容仍然短路。紧挨这个mos管右边的两组对管下边的两只mos管D极均对地短路,取下仍然短路,但这两只管子是好的。也是没有图纸无法继续查了。

网友:
我的小米TM1802-AC,主板型号一样,19v入口一个mos管击穿,电池无输出已坏,cpu旁边的一个mos管(如你所指)炸了,D极对地短路,取下后还短路,又取下旁边的那个330μF滤波电容仍然短路。紧挨这个mos管右边的两组对管下边的两只mos管D极均对地短路,取下仍然短路,但这两只管子是好的。估计cpu是挂了,也是没有图纸无法继续查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前一条删除不掉了。

网友(2023-02-27):
你这短路明显是CPU已经走了不要纠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