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Z880 U盘接口断了

楼主(2022-09-20):
更换接口后,插电脑上指示灯长亮不闪。电脑上没任何反应。
有没大神来指点一下

网友:
放大镜看看是不是还有线折断,5V的电容有没有掉

网友A:
这玩意儿不是终身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不是终身保修吗

人为损坏保修不了吧

网友:
保险量一下

网友:
电路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