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881P 7白2黄

楼主(2022-09-20):
LA-C881P 7白2黄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戴尔机器的话是显示屏故障

网友:
先搞BIOS试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一台一样虽说这个报警是屏幕报警,主要这个屏幕不好拆。也没屏试,刷了bios一样。但是我这台有时能显示 有点怀疑是CPU问题热了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