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的坏显卡想自己修好自己用。

楼主(2022-09-20):
朋友送的坏显卡想自己修好自己用。可以亮机分辨率很底,装完系统就黑屏、进不去桌面、把这个显卡装到其它电脑上可以进桌面不需要装系统和驱动。只有win7才可以、win10同样黑屏。这个怎么修呢?

网友:
啥型号的卡,那你就装win7使用就行了哦。

网友:
用bga烤核心试试

网友:
1060/3g重装系统就黑屏

网友:
是不是假卡,看看核心

网友A:
客户说用了三年的突然黑屏了、重启后进不了桌面。

网友:
试试刷bios吧

网友:
同款卡,这卡垃圾,没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用了三年的突然黑屏了、重启后进不了桌面。

试试用dp口,我的卡用hdmi也是不定时黑屏,用dp就好了

网友:
看照片应该是上BGA拷过了。之前有一张一样的,刚出保就装驱动黑屏的,卖给垃圾佬了。

网友:
找原厂bios刷就可以了

网友:
上bga焊一遍核心,再不济扫显存看看有没有报错,这卡不值钱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七彩虹官网有吗?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DP转VGA可以进系统了win7的

网友:
没搞头。。。这卡才3年就GG了。我的750ti还可以战3年 真的是工艺进步 做工越烂

网友:
用软件扫描一下!

网友:
可以有偿指导

网友:
vBIOS吧,程序很奇葩的

网友:
跑个测试嘛

网友:
矿卡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
复位信号。 12v转5v 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