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

楼主(2022-09-20):
小白第一次尝试
维修电脑电源炸管。更换了坏的
还是没有待机。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下吗

网友:
论坛上有相似或相近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
哦。我去找找。谢谢

网友:
留意一下变压器。

网友:
没有待机查待机IC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