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开机不显,报警5短

楼主(2022-09-21):
主板型号是ZX-H61C V2.3,查了半天也不确定是什么品牌的板子,百度有说是Winfox的,没听过这个品牌,开始是不出发,检查发现开机针脚附近有一个电阻腐蚀,更换和开机,但是不显,报警5短,这个是itx小板,没有io的,信号直接进桥,没有图纸,找不到信号,有大神有这种板子都图纸分享一下,或者指导一下怎么查,所以供电基本正常,pcieX16的A13、A14电压只有0.34V感觉不对,不太确定。

网友A:
a1314应该是正常的,看看读了bios吗,有波形就是先刷bios了,论坛有的,我修过这个,叫兆鑫

网友B:
插和不插内存看看报警声有没有变化,找bios刷看看,换个u看看。

网友C:
既然报警了应该是跑码了,我建议您查个诊断卡看看报什么代码,并且量一下各路电压,例如:cpu电压,5v,pcie,内存这类的。个人感觉,只要报警,能救的概率还是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1314应该是正常的,看看读了bios吗,有波形就是先刷bios了,论坛有的,我修过这个,叫兆鑫

这个读bios的波形不会测,我只有个手持示波器,测不出来这个波形,论坛里有人请教如何测32兆的时钟,我也试过,32兆有的板子可以测出来,有的板子就测不出来,搞不懂到底怎么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插和不插内存看看报警声有没有变化,找bios刷看看,换个u看看。

不差内存和插内存有区别,好像不报警,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报警了应该是跑码了,我建议您查个诊断卡看看报什么代码,并且量一下各路电压,例如:cpu电压,5v,pcie,内存这类的。个人感觉,只要报警,能救的概率还是大的。

没有这个pcie接口的诊断卡啊,,再说有诊断代码估计也搞不来,没有io的,没有图纸,核心供电IC用的up1608PK,也没有电源信号输入。所有信号都是直接进桥和CPU,找信号的不知道找哪里啊

,哪位有这个图纸,不是6363的图纸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1314应该是正常的,看看读了bios吗,有波形就是先刷bios了,论坛有的,我修过这个,叫兆鑫

论坛里有bios也能刷,没有编程器,一直纠结想买个编程器,但是不知道买哪个好用,贵点不想买,便宜点怕不好用。。。

网友:
这是出发时拍的bios第一脚的波形,不知道正不正常,报警之后,还有下拉的波形,间隔一段时间来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14应该是正常的,看看读了bios吗,有波形就是先刷bios了,论坛有的,我修过这个,叫兆鑫

好像有波形,看看下面的视频对不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差内存和插内存有区别,好像不报警,试过的

不插内存报警4声

网友B:
先换个u看看,和换内存条,不行就刷bios只能这样了。有些板,上不了1620.

网友:
啊,还有这情况啊,我有三片这主板,一样的,俩片是这种情况,CPU是好的,关键没有别的U啊,这种板子开机正常是报警俩次,第一次是自己通过,第二次声音有点变调的,不是简单的滴一声,第二次报警之后就亮机的,这块就是第二次报警5声,还真有可能是CPU不认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读bios的波形不会测,我只有个手持示波器,测不出来这个波形,论坛里有人请教如何测32兆的时钟,我也 ...

同款示波器,当然这是我的三奶示波器。
你那个波形感觉是有的,档位不对,选NORM,1V/div,1v触发,100us/div
这样的话需要刷BIOS了,要不就是没过内存,换个内存或者槽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开机正常报警俩次,第一次过了应该是内存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示波器,当然这是我的三奶示波器。
你那个波形感觉是有的,档位不对,选NORM,1V/div,1v触发,100us/div
这样的话需要刷BIOS了,要不就是没过内存,换个内存或者槽试试

真的搞不懂这个实时时钟怎么测,这个板子直接自动就能测出来,技嘉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bios也能刷,没有编程器,一直纠结想买个编程器,但是不知道买哪个好用,贵点不想买,便宜点怕不好用。。。

几十的编程器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u看看,和换内存条,不行就刷bios只能这样了。有些板,上不了1620.

对的 有的永远上不了了

网友:
几十的编程器就够了

网友:
对的 有的永远上不了了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一样的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品牌修好上机检测是英特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的 有的永远上不了了

非常感谢各位指导,其实还真是CPU的问题啊!我勒个去,G1620上机报警,换i3  2130直接亮机了

网友:
统一回放,这块主板问题已经解决,开始用的G1620CPU,开机报警5短,换i3  2130后开机正常,bios版本是2.01,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借鉴一下,具体主板型号参数请大家仔细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指导,其实还真是CPU的问题啊!我勒个去,G1620上机报警,换i3  2130直接亮机了

我有一个 怎么刷bios都不可以上22n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 怎么刷bios都不可以上22nm的

这个桥片是77的好像

网友:
晕,我反正用341编程器,十多块钱,然后如果买夹子,夹子使用几次就会坏,可以买座子或者直接焊上,

网友:
刷bios,杂牌修过!

网友:
把腐蚀部分好好查一下

网友:
补充说明:这板子真是奇怪,开始的三块板子,上G1620CPU全是报警5声不亮机,换了i3-2130和3240CPU都可以点亮,点亮之后就丢一边没管了,今天又拿出来试了一下装机,把G1620又换上试了一下,奇怪,3块板子都可以正常点亮,搞不懂为什么开始不亮,用i3点亮之后换回G1620又可以亮机了,难道和长时间断电有关系吗?搞不懂,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给各位提个醒,不亮机换U会有惊喜啊

网友:
工具很重要呀 越来越智能了

网友:
有好的工具在手,少绕一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