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31.5屏幕的正显和倒显

楼主(2022-09-21):
经常遇到要更换玻璃  不同玻璃 有正显和倒显的   手里有809F 可以读取BIOS   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改写rom的方式  实现将屏幕对调显示  请大神指导!

网友:
主要集中在31.5   要用AU boe  替换14Y  因为手里有壳  但没有稳定的14Y玻璃

网友:
都是程序的事,程序中有就能,程序中没有你就不能,,其它我们做不了

网友:
这个没戏,要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