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为笔记本上typec供电部份标号为4GC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2-09-21):
请教华为笔记本上typec供电部份标号为4GC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图片如下:

有没有知道的大神?谢谢

网友:
问淘宝卖家

网友A:
4G为升压芯片、BGA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为升压芯片、BGA封装

这个有具体型号吗?淘宝不懂搜什么啊,4GC搜不到

网友:
看不懂是啥耶,,这难搞哦

网友:
4G就是升压芯片,但是告诉你华为不升压  想换这个好的几率不高,再查查问题,

网友:
没有华为售后的朋友那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

网友C:
DS1711H-04啊,看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7488-1-1.html

网友D:
先检查CPU 供电短路没,不然一切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1711H-04啊,看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7488-1-1.html

是这个了,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

是这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CPU 供电短路没,不然一切白费。

CPU短路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