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85m-ie35 ms7817主板,清cmos才能跑码亮机

楼主(2022-09-21):
前天接到一客户的台式机,故障是必须取下cmos电池,清空cmos才能跑码亮机,开机使用一切正常,重启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再开机可以触发但不跑码黑屏,清cmos才可以亮机。
取出主板测试,不跑码黑屏时pci-e的复位脚电压为0v,cpu供电芯片ISL95812的2脚vr_on电压为:1.2v, 第3脚PGOOD电压为:1.5V,cpu供电为1.7v。pch_me供电有1.05V电压,pch供电1.05V测量为1.2V,pch_pll总线供电有1.5V
pci-e 的A11复位脚无电压,A13,A14各有0.46V电压,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内存168复位脚也有1.5V,PCH_MEM_PWRGD也有3.3V电压。

32.768M晶振两脚各有0.21v,0.61v电压,25M晶振两脚都是0.4V电压不过正常开机时电压也是这样。

PCH_MEPWROK有3.3V

CHIP_PWRGD有3.3V,VRM_PGD有3.3V,DRAMPWRGD也有3.3v,但是CPU_PWRGD电压为0V,正常开机时电压为1.15V。

还有就是不亮机时cpu_VTT电压也没有,正常开机的时候为1.00V。但是找遍图纸也没找到是谁产生,可能是由cpu发出的。

这个1.05V的pch供电,不管正常开机还是不正常电压输出都为1.19V,算正常吗?

这板比较老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但是技术分析就当学习了。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多谢了。
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为25l12873f,我手里的编程器识别不了,用主板正常开机时进bios用自带的升级了也不行。

网友:
和BIOS没有任何关系,建议你测量一下cmos跳线的电压

网友A:
看一下cmos电压是不是低了。不触发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mos电压是不是低了。不触发的时候。

cmos电压正常3.2,不是不触发,而是不跑码无复位,没有cpu_pwrgd,cpu_vtt,pltrst#

网友:
学习了,初学主板维修,对哟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