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 保护隔离问题导致没有公共电压

楼主(2022-09-21):
前两天接到客户送过来的一台ASUS的笔记本2020款,故障症状是插入稳压电源,观察到无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查了一下没有公共电压。保护隔离MOS管,G级电压0V,充电芯片是BQ24780S,正常条件满足第四脚输出ACDRV 25V来控制公共电压的产生。。于是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查了,28脚 VCC 19V  6脚 ACDET 2.6V  5脚 ACOK  6V(正常应该3.3V,是不是偏高了?) 24脚REGN 6V, 条件满足于是果断换了充电芯片BQ24780S,一连换了3个芯片,4脚ACDRV还是没有25V..没办法用上示波器测量,瞬间有24V,立马消失,反复三次样子,彻底为0V(ACDRV已经测过排除短路)  公共点已经查过了没短路,隔离MOS管也换了。检流电阻换了同样的也不行,检流电阻的两端到充电芯片也没断线。强制短接保护隔离MOS管,也能正常开机。。但是没找到真正的问题,也不好直接给客户。。嗨 。搞了好几天了头大。。去了论坛也搜索了类似问题,参考了一下他们的维修思路。也没解决。。希望哪个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要装上电池

网友:
你以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装电池。不开机?!  我倒是没有碰到过。。 我试试吧。。。

网友:
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原装电源已经试过了。

网友:
觉得充电芯片没问题,还是查查芯片手册,每个脚说明都看看,可能是检测到不正常或者是那个条件没满足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