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1608,佳能MF4410 维修经验

楼主(2022-09-21):
1、佳能MF4410 故障描述:机子第一下,会不上纸,只有咔嗒咔嗒的上纸声,纸盒无上纸动作,继电器有动作,纸盒齿轮无动作。
然后,提示没有纸张,其实是有纸张的,然后点重新开始之后,又突然快速地上纸。
但是上的纸,在出纸口,出到4分1,就停止了。
开始继电器发现有海绵破碎和双面胶粘在一起的情况,清理后也是如此,没配件没有更换继电器试。
然后鼓我也拆出来看过,鼓是正常转动的。

维修:纸盒上纸动作是受主电机动作的,纸盒只有有上纸动作不进纸才会提示没有纸,纸盒没有纸不是跟传感器有关这个机器没有纸盒传感器
继电器有动作,纸盒齿轮没有损坏,所以只能考虑上纸动作问题,拆开机器前盖在主电机上有一块电路板叫DC 传感器板上面有个传感器换掉就正常了
有的客户是DC 传感器板上有虫子尿线路板损坏断线。要仔细查看
2、兄弟DCP-1608开机提示无法打印 错误02   原因是主电机不转,DC 传感器板上面有个传感器换掉就正常了,位置:拆开前档板就看见在右边,主电机在板的后面

网友:
兄弟DCP-1608开机提示无法打印 错误02   原因是主电机不转。这种故障发现好多台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