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过和硕黄板IPXSB-H61上支持uefi启动的显卡吗

楼主(2022-09-21):
今天有客户要上UEFI显卡,结果卡Logo,还得给主板BIOS加UEFI模块!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是UEFI显卡?从哪一款显卡开始就是UEFI显卡了,话说UEFI显卡与普通显卡相比有哪些优点?本人知识没跟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是UEFI显卡?从哪一款显卡开始就是UEFI显卡了,话说UEFI显卡与普通显卡相比有哪些优点?本人知识没跟上。

gpu-z点开看看uefi选项有没有打勾,打勾了的就是支持的没打就是不支持。新显卡都支持,只有老显卡需要加uefi模块

网友:
显卡还分uefi的吗

网友:
这个是啥意思呢,有的主板不能上显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z点开看看uefi选项有没有打勾,打勾了的就是支持的没打就是不支持。新显卡都支持,只有老显卡需要加u ...

不是,GTX750支持EFI,上IPXSB卡Logo

网友:
bios里面设置将uefi关闭,使用csm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