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内存维修求指点

楼主(2022-09-21):
一顾客拿来一台苹果电脑,是a1465,这台电脑是我初学芯片级维修以来第一台处女机,请各路大佬多多指教哈。此电脑根据顾客描述说会蓝屏,经常蓝屏。貌似给上家修过,上家应该只重装过了一个系统。
机器是应该没拆开过,因为我看贴纸没有撕。但是重装完之后还是蓝屏。

由于还是不信任上家的系统是否有安装好,我又重装一次系统。但是我发现,连PE里面也会蓝屏!!
然后我就跑了一个内存测试

发现全是报错!
(内存测试工具用的是优启通PE自带的memtest86 5.0和)

既然软件级维修不行了。
所以我判断应该是硬件问题,得动用芯片级维修了。首先我把主板啥的拆了下来。并且找到了机器的点位图

按照我仅有的一点经验,应该是需要测量供电时钟复位什么的吧。
(下图为测试pp1v5_s3和pp0v75_s3_mem_vrefca_a供电,都为好)

至此思路已断,请各路大神支招

820-3208-A.brd

网友:
我是否能直接买颗粒回来一个一个颗粒逐步更换测试呢?

网友:
这个机子内存通病,换内存成本高,手工好可以换,但挣不到钱的

网友A:
测一下内存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不 阻值正常应该只能排除法了  4个4个代换快一点

网友B:
新手小白敢弄苹果内存?  胆子不是一般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小白敢弄苹果内存?  胆子不是一般大啊

和顾客沟通好了,干坏就整片主板换掉并且赔本aa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内存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不 阻值正常应该只能排除法了  4个4个代换快一点

颗粒旁边全部电容都测过了一次,是打到通断挡然后一边滴滴一边不滴滴响吗。我看有大部分供电的电容都是一边接供电一边接地。

网友:
全换就OK。

网友:
加焊CPU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是供电问题了,就是颗粒问题

网友:
cpu坏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小白敢弄苹果内存?  胆子不是一般大啊

苹果是最好修的机子

。比其他的好修多了

网友:
cpu和内存颗粒全换。只能保证用的时间回久一点

网友:
硬盘内存cpu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刚刚我上淘宝问了一下价格,贵的要命呀,一个颗粒25元。我看某鱼一个主板才400块钱。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是哪一个内存颗粒有问题呀。还是加焊CPU能好

网友C:
买一颗回来,换第一颗不行,用拆下的替换第二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一颗回来,换第一颗不行,用拆下的替换第二颗

认真的嘛,你是这样搞的吗

网友E:
这种板子不值手工费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真的嘛,你是这样搞的吗

我只修到过不显示,加焊CPU好的

网友:
汇报一下最新进度:购买了钢网,千住锡浆、同等型号内存颗粒4颗。准备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不值手工费了都

新手练习哈哈

网友:
信我,主板放到Bga返修台加点焊油到CPU那里,温度到锡的熔点等待几秒就按停止,凉完装机解决收钱

网友F:
手工到位,99%原故障。 手工不到位,代换一轮就滴滴报警了...

网友:
这种情况保险起见两个两个一起换,运气好的话要不了几次就能找到了

网友:
换主板吧,也不贵,顺便打个广告,我有拆机板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给新人一点真诚的建议别忽悠啊 啊啊啊

网友:
这个简单,买条 想同容量的内存,8颗一组换。就是费时,我都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工到位,99%原故障。 手工不到位,代换一轮就滴滴报警了...

画面感扑面而来。

网友:
胆子不是一般大,我只能看看,你后来换好了,没有看你的结果。向你学习

网友:
报喜报喜!故障解决了!
历程有点曲折,两组两组代换,代换第一组的时候没问题。第二组的时候温度不够,硬撬,被我弄掉了焊盘。
但是最终挖板救了回来
搞了3天3夜,差点换主板了。当我弄掉焊盘的时候有点心灰意冷。但是我后来觉得不服。挖板之后,再焊了回去。又能开机了。当时的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感觉和中彩票了一样。后面几组颗粒更换就一切顺利。
另外说一下,苹果主板扇热非常好,非常厚。一定要整板加热,然后吹颗粒的时候也要吹久一点才可以吹得动。不然硬撬容易掉焊盘。
最终更换了几组内存颗粒的时候。故障就解决了。
机器反复拆装了20几次。主板加热了10几次。这台电脑让我学到了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