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来个好心哥帮我测几个电压

楼主(2022-09-21):
卫心7a37/38都可以,pcie下方这个q78的b c极待机电压和触发后的电压。
我这u39的3脚被拉低了不出vpp-nb-s5.

网友A:
现在b极我测量是0.6v不知道是不是被拉低了,c没电压
这个是p管,要想c有点压,b必须是高电平
我想知道这个正常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
这个coertype1由3vsb和1.8同时提供?0.6肯定不正常

网友B:
这个q78是npn的三级管,b极有0.6v,c极0v,e极接地。这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说b极0.6v不正常?

网友B:
你要是想要q78的c极有3v,那么这个管的b极必需要0v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b极我测量是0.6v不知道是不是被拉低了,c没电压
这个是p管,要想c有点压,b必须是高电平
我想知道这个正常电压到底是多少。

这个0.6是正常的,要是再高的话就烧管了。

网友:
这个u39的3脚和7脚不是0v才有输出的吗?没有输出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想要q78的c极有3v,那么这个管的b极必需要0v才行。

这个不是p管吗?u39有两个电压检测脚,正常情况是两个都有0.8v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q78是npn的三级管,b极有0.6v,c极0v,e极接地。这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说b极0.6v不正常?

我看了,r405是没有件的,那么上拉就只有一个3.3v,现在r401一边3.3一边0.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管吗?u39有两个电压检测脚,正常情况是两个都有0.8v吧

q78是三极管,是npn型的,b极0.6v导通,0v截止,这个没毛病。u39的芯片是nct3771s这个芯片的3脚和7脚,这两个脚应该是低于0.2v才有输出。要不你去查查pdf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管吗?u39有两个电压检测脚,正常情况是两个都有0.8v吧

说错了,u39芯片是nct3711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r405是没有件的,那么上拉就只有一个3.3v,现在r401一边3.3一边0.6,

这个是正常的吧,coretype1这个信号拉低,不然q78的b极就是0.6v。看到下面那cp141这个没有?这留有节点,直接短接,都省下那两个管了。

网友:
u39没有输出,查查3脚和7脚是不是低电压,是的话就查查芯片的供电正常没有,这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芯片坏了。你要是觉得3脚和7脚是0.7v才是正常的话,你可以拆掉这两个脚外面连接的那两个复合mos拆掉,不就是高电压了。不过我还是觉得3脚和7脚是低电压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78是三极管,是npn型的,b极0.6v导通,0v截止,这个没毛病。u39的芯片是nct3771s这个芯片的3脚和7脚,这两个脚应该是低于0.2v才有输出。要不你去查查pdf看看。

手册全英文看不懂,好吧我有时候再研究研究371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r405是没有件的,那么上拉就只有一个3.3v,现在r401一边3.3一边0.6,

三极管导通,管压降0.6,没毛病。为啥你要认为他有问题?如果依然坚持,大可以换个管子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导通,管压降0.6,没毛病。为啥你要认为他有问题?如果依然坚持,大可以换个管子了事。

主要是这个3711不出电压,我感觉是要3脚7脚有0.8v它才出电压,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导通,管压降0.6,没毛病。为啥你要认为他有问题?如果依然坚持,大可以换个管子了事。

u39的两个vref都是q78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