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视故障

楼主(2022-09-21):
三星电视左边近一半位置有一道在概8公分左右深色带。在深色带位置图像是正常的。就象多蒙上一层。在没有信号状态下。也没有抖屏。也没有粗条纹现象。请问大神这电视还有救吗?是屏坏还是边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A:
COF问题,跟屏没关系。用导电胶重新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F问题,跟屏没关系。用导电胶重新压一下就好了

这个还要有压屏机才行。一般人没有这机器只能报废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弄不了  除非有设备压屏

网友B:
COF也就是软排线问题,建议这样凑活着看吧,专业修屏价格比便宜的。、还有,这个是液晶显示器论坛,好像你发错板块了,版主给移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F也就是软排线问题,建议这样凑活着看吧,专业修屏价格比便宜的。、还有,这个是液晶显示器论坛,好像你 ...

这个是废品站在看到的。本想着收过来。但是后来想想这个应该是COF和屏的问题。所以不敢动。就来问问大师证实一下我的判断。移步没关系。找不到版块就发在那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废品站在看到的。本想着收过来。但是后来想想这个应该是COF和屏的问题。所以不敢动。就来问问大师证实一下我的判断。移步没关系。找不到版块就发在那里了。

建议放弃不要收,这个不是捡漏,比如那些三无的可以试着捡漏。这个很明显就是屏幕废了。

网友D:
很明显就是屏幕废了。没得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放弃不要收,这个不是捡漏,比如那些三无的可以试着捡漏。这个很明显就是屏幕废了。

三无的更危险。有可能是面条屏。有可能是抖屏。有可能是跳屏。我们更无法直观看到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就是屏幕废了。没得救了。

这不是屏幕报废,这是COF坏了。主要我们没有专业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屏幕报废,这是COF坏了。主要我们没有专业机器。

针对于直接客户就是屏幕报废了,cof是逻辑板链接平米玻璃板的软排线,这个损坏了除了不好找之外,压接设备也是不菲的价格,所以一般是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无的更危险。有可能是面条屏。有可能是抖屏。有可能是跳屏。我们更无法直观看到故障。

是的,所以,现在的液晶屏除了直接客户回收,不要去市场捡漏,如果真有漏,早就让别人捡完了,

网友:
要看啥地方,我这山区小镇还真能检漏,我就检到几台50寸的灯条坏了的,40大洋一台收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