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50TI三大供电全好,,黑屏,不认卡,维修

楼主(2022-09-21):
第一次修显卡 ,使用中黑屏就不能开了,只有一个万用表,一点一点看图纸,最终查到是PEX VDD的一路不是三大供电的开启信号没有,网上说有些显卡没有这路供电,就是图片背后的一个小电阻变大了,已亮屏,别的还有问题没得不知道,反正至少 认了,电阻手机拍不清,算了,电阻号是R507

网友:
还是得仔细看图纸呀!看视频人家修都是查12v5v核心供电,显存供电,今天看个视频看到修了个搞不懂的芯片供电,决定看电路图还有那个芯片是供电,一查真的没有开启,还好论坛有个工厂点位图好找零件位置!淘宝的mos管暂时没用上,不过感觉快了,以为供电芯片坏,淘宝1642t好贵喔!对比查这个供电芯片就是改了标的1642t

网友:
没有图片看不懂~

网友:
没修过显卡哈哈

网友:
从淘宝买芯片运费比芯片贵的吧。

网友:
R507 是个10K电阻的样子

网友A:
显卡上没见过用1642t的

网友:
就是10k!玩只狼两个小时又黑屏了!!这次又不一样了!一样没有pex供电!不过这次核心供电弄到1.2了,应该还是mos上管不良了!等淘宝mos管到了在弄了!其实感觉有图纸的话显卡比主板好修,没那么多时序,就几个供电芯片,bga的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没见过用1642t的

技嘉750ti   2g单风扇的,核心供电芯片标的b1172!我查资料和1642t引脚一模一样,不是它还能是啥?

网友:
显卡 好修嘛

网友:
说好修也好修,说难修比登天还难

网友:
换了两个上管aon6414换的6508又好了!这次应该能管很久了,热风枪吹不下来,电容都吹黑了,都不敢焊接了!锡膏真心好用!轻松就焊接好

网友:
遇到显存gpu,之类的业余就不考虑了,就修修供电,看了这图纸,四路供电就占一大半电路了,其余都是信号类的那种很难坏!这价值出去维修一百多,不如换新了!

网友:
mos管背面散热哪里没有焊接好,用两个小时后会不定时黑屏,重新焊接后测试中,应该没得问题了!

网友:
只狼几个小时没有黑屏过!!看来还是焊接有问题!!老i3  !750ti.本来4g内存,低画质没得问题!!打到玄一郎动画太多卡了,换成6g .将就能玩!!

网友:
1080p低特效还是会黑屏,看来750ti只有这效率了,改小分辨率1024基本没黑屏过了!单风扇散热一般!!

网友B:
没太看懂,三大供电是哪三大啊,我一般就量核心,显存,PEX,如果这三个供电都有还不认卡就放弃了。楼主说的三大供电是哪三个,有人给我科普一下吗

网友:
你不发图片出来看的人都是一脸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三大供电是哪三大啊,我一般就量核心,显存,PEX,如果这三个供电都有还不认卡就放弃了。楼主说 ...

别认真!!我是看很多视频都是量12v.五伏,核心和显存,粗记忆为三大,视频上很少提pex---.!有量的没有明确提示,现在回忆那些量金手指通断的应该量了!看了好几个视频,一直认为两个供电芯片,核心和显存!没想到我这个pex3.3还转一路1.05..

网友:
补个图,不知道能不能传上,就是这个电阻,本来100K,被我换成10K.,不定时掉电

网友:
大概最终结果了!!不管怎么整,还是会游戏掉电,查了核心电压反馈两个电阻不良,千辛万苦换了,还是会显卡掉电,以为mos下管不良,打值稍微偏低,只换了一组,两个一组,只有三个!还是掉电!没法了!

   掉电后打供电,核心1.2偏高,显存供电正常,5v正常,pex供电没有了.pex供电芯片en脚是gpu的过热信号经过10k的3.3V上拉,在通过100k电阻506供电,3.3v通过507   10k也可以供电,应该本来是装的507,506没有装!我看反了,只装了一个506电阻!!!结果就是一来个温度高信号的拉低就没有pex输出,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个3.3的上拉,所以没停,反而因为少了一路供电认为供电不足还提高了内核电压输出,提高到1.25v,再就gpu保护了!
实际看电路图对比实物,基本的保护电路都没有安装,装上507,游戏四个小时最高画质无掉电,问题解决,收货一点经验!!

网友:
差点加焊核心!

网友:
老显卡就是毛病多!还是掉电一次,应该是1728q芯片寿命到了不良!主板供电3.3过来直接供电和en信号,查了所有和3.3通的电阻10k以上都正常,至少没啥能拉低的了,反馈正常!自举升压电容没有安装,电容量之类没法测,大体就是1728问题了,加焊一下,没啥游戏玩,暂时没掉电,先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