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70 外接12v阻值偏低!?

楼主(2022-09-21):
今天来一张华硕1070雪原虎,故障原因外接12v短路
但找到短路上管拔掉,保险起见
驱动芯片
两个下管 一起拔掉
再次测量外接12v不短了,但阻值貌似偏低0.242
撬开12_pex8电感后段阻值恢0.438
从没碰过外接12v阻值0.242偏低,这算正常吗?
目前想法是烧鸡搭配热成像套餐,看看看看是哪个元件脸红

网友:
应该可以一试,也可试下能不能烧开短路点(芯片除外)

网友:
拆电容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