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 RX580少见(个人觉得)奇葩故障分享!

楼主(2022-09-21):
收到地州粉丝一块AMD RX580显卡,据卡主描述前一晚上还正常使用 过了一晚上在开机就点不亮了!
拆开显卡测量各大阻值pic e12v正常,,,外接12v 0.6不正常,找到问题了,估计又是秒杀的节奏,这卡容易烧mos管,用表打了一下果然不正常!可现实太残酷了,啪啪打脸!直到所有供电管都拆完了还是短路!这才想起来刚才上电的时候风扇可以转,只是屏幕不亮,大短好搞,微短扎心了呀!此处省略一万字,,,
再次拆开仔细测量发现有一路供电阻值不正常,网上查了一下芯片图纸,明显输出脚5脚对地了,这下好办了。芯片拆下来跑了一下线路 一颗喵屎电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取下电容再次测量 阻值恢复正常了!
料板上找了颗装上,插电,开机,熟悉的楼狗出来了!打好驱动,跑鲁大师,甜甜圈,一切正常!给师兄弟们做个参考,以后碰到了可以借鉴下,避免少走些弯路!

网友A:
显卡,是不象主板容易修。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不象主板容易修。学一下

哈哈 是的!欢迎欢迎,一起努力 学习 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烧鸡大法可能会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可能会秒杀!

烧过了,烧不出来

网友D:
显卡时序还是很简单的 比主板好修多了

网友:
这是微短,阻值在200-400之间的短路吧

网友:
碰到过  蓝宝石588 2048修过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可能会秒杀!

这种小电容摸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时序还是很简单的 比主板好修多了

供电是好修,核心挂b显存短路你试试

网友:
楼主强,学习了,谢谢大公无私分享!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蓝宝石的RX580。电容就一小点

网友:
此处的电容短路 是此卡通病

网友:
属于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不象主板容易修。学一下
显卡比主板简单很多,台式机主板才是最难修,最不挣钱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这年头什么来钱快做什么

网友:
烧机大法用一下!

网友:
是此卡通病

网友:
这个是这卡的通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