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神舟战神Z7T-TA7NS 6-71-NH5K0-D02A

楼主(2022-09-21):
版号: 6-71-NH5K0-D02A   bios

    u18    u46    u51

网友A:
这个机器最多的问题是暗屏

网友:
根本不是神舟笔记本这个boos界面怎么像杂牌笔记本用的程序

网友:
开机画面显示方寸生活游戏自我

网友:
有没有ec bios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最多的问题是暗屏

换了屏线和屏都不行,开机屏幕暗亮一下,外接正常,供电也正常,请指教大哥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