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3 3579上电一会就掉电 有大神走过路过吗 求教

楼主(2022-09-21):
戴尔G3 3579上电一会就掉电 有大神走过路过吗 求教

网友:
自己拆不亮的吧,嘿嘿嘿嘿

网友:
这个描述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求助建议写具体点比如电流多少后掉电 ……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不知是不是bios有问题了,希望有人指点帮助,多谢了。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同这个问题,求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