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神911 PRO 版号DA0NLCMBCE0 REV;E 有个位置的三条腿是个什么

楼主(2022-09-21):
TB没得卖,没图纸没点位真的难修。原故障是主板烧机,处理之后MOS管什么的好换,但有个位置的三条腿也是个坏的,主板上面也没有位置标不知道是D开头的还是Q开头的。三条腿靠近CPU不敢乱换。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A:
随便找一个换吧

网友:
找个图纸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换吧

靠近CPU不敢乱换

网友:
大胆去试。

网友:
kj9ow。还是kj90w

网友:
哎呀 雷神高端了呀 找广达代工了  不错不错

网友:
没图纸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