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个HP 840 G6 笔记本原机备份16M和32M的bios 版号6050A3022501-MB-A01

楼主(2022-09-21):
求个HP  840 G6笔记本原机备份U366-16M和U367-32M的bios   版号6050A3022501-MB-A01 (A1)

网友A:
论坛 有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 有可以参考

都下过了 不行

网友:
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到我手上是不开机  客户讲之前解密 刷完BIOS就不开机了

网友(2023-04-27):
最后刷好了吗

网友B(2024-03-26):
我也遇到一台HP 480 G6差不多类似的问题,刚拿来的时候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0.011-0.02-0.03几,测量电感没有短路的,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3v 5v 1.0v 1.05v都有,以为是BIOS问题,下载了站内一个hp zbook 15u g6的同板号BIOS刷了一下,上电可以点亮,但是很多报错,很卡,进BIOS设置老半天都动不了,强制关机,然后怎么都开不起来了。后面刷了好多哥站内同型号的BIOS也没用,按理说能点亮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期待能有高手给个真正的不报错工厂版的BIOS试试看了。

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HP 480 G6差不多类似的问题,刚拿来的时候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0.011-0.02-0.03几,测量电感没有 ...

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

没好,让客户换板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弄好了吗

没好,让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