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第一次显卡维修案例分享-华硕gtx950-2g

楼主(2022-09-22):
第一次发这种帖子,不太会编辑,大家多多包涵

在各种视频网站看了很多显卡维修的视频后,加上公司有现成的维修工具,就像亲自动手试一试。

在海鲜市场看了很久之后,最终选了一款无独立供电低功耗版本的华硕GTX950,花了200大洋,有点肉疼。。。。

1.拿到手后用万用表测了12V,3.3V,5V,MOS管和NVDD等等,均未出现短路。

2.上机测试,风扇不转,显示器点不亮。12V,3.3V,5V均正常,但是其他电压均没有。

3.因为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就从电源芯片开始排查。电源主控芯片up9501P找不到详细的datasheet,还有迅维论坛上以前有人分享过的引脚图,还找到了华硕gtx960-4G的图纸可以作为参考,这里得好好夸一下论坛,希望以后各位大神多多互相分享。

4.up9501p的第3脚是en使能信号脚,万用表测试发现只有0.2V,所以电源主控芯片压根没工作。

5.参考图纸,先强制将EN拉高到3.3V,上机测试,主板直接出现短路保护不开机,拔下显卡主板就能正常开机。但是万用表测试也没有发现有电压短路的现象。

6.用热风枪直接将up9501p拆下,再上机测试,主板没有短路保护了。所以应该是up9501P存在短路的问题。

7.由于没有烧机大法相关的工具,所以只能直接将up9501p重新焊接回去,上电跑,结果开机瞬间就冒烟出现糊味了。。。赶紧关了电源。。。

8.这时再用万用表测试,发现12V已经对地短路了。。。再次拆下up9501p,12V还是短路,接着发现有2个mos管已经击穿了,拆掉后12V恢复正常。

9.直接在某宝上定了一片 up9501p和8个mos管,打算将mos管全部换新,以防万一。

10.在等快递的期间,参考华硕gtx960-4G图纸的电源主控芯片up1608t点位图,将up9501p48个脚相关电路全部量测了一遍,发现2个问题:
     (1)第23脚PWM到第四相供电芯片up1959的第4脚是开路不通的。
     (2)第34脚到第一相供电的下管MOS管的G极是开路不通的。
不知道是不是pcb内层线路烧断了。

11.收到芯片和mos管后,直接开干,全部焊接补好,再用飞线将2处开路不通的进行焊接连接。

12.全部弄完,直接上机测试,成功点亮,轻松秒杀。装好散热器,新版娱乐大师跑分10万,甜甜圈烤机半小时没问题。

总结:第一次靠自己修好显卡,还是满满的成就感,算是跨出了第一小步。需要冷静耐心分析检查,不然很容易产生烦躁的情绪。期待后续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A:
不要拆下pwm芯片然后通电,小心放炮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下pwm芯片然后通电,小心放炮伤人,

好的,学习到了,谢谢了

网友:
换了芯片之后可以先测一下各引脚个
MOS管G极的对地值 ,再通电

网友(2022-10-27):
值得我们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