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J551P LA-K321P KB9052QD程序

楼主(2022-09-22):
LA-J551P LA-K321P KB9052QD程序
小新-14 2020(Intel平台:IIL版),版号:LA-J551P Rev:2B
原机故障:不开机,检测PJ303对地阻值6.4Ω,PU301没坏,判断EC烧毁,TB 65大洋买到一块翻新EC(KB9052QD),店家把他们群里的聊天截图发我看,人人都在找,全新缺货,看来他们卖IC的有个群,统一涨价。
把买来的EC程序备份下来一看竟然是XiaoXin Air 14ITL 2021 的,估计版号是:LA-K321P(没测试)
用在小新-14 2020(Intel平台:IIL版)LA-J551P Rev:2B上开机后电流在0.7A左右不动.用809刷官网分离的EC程序后OK。

附EC程序:

网友A:
用的rt809刷的吗?

网友:
3发v 符文布我高峰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rt809刷的吗?

RT809H

网友B(2022-11-05):
EC怎么刷的 用座子还是飞线 能不能把大概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怎么刷的 用座子还是飞线 能不能把大概说一下

网友:
和9022的线序是一样的啊,谢谢了

网友C(2023-03-31):
你的接线 也是和9022 一样是吗  ,KSI4 ,KSI5,KSI6,KSI7,kso3 接地  。 我这边读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接线 也是和9022 一样是吗  ,KSI4 ,KSI5,KSI6,KSI7,kso3 接地  。 我这边读取不出来

是滴,有个示意图,安照顺序接线就行。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你有刷ITE EC 脚位的教程吗

网友(2023-09-07):
809H  没有这个型号  kb9052  当9022刷的吗  不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rt809刷的吗?

809F可以刷不

网友D(2023-11-28):
k321 j551 ec程序通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321 j551 ec程序通用吗

不通用 J551上K321 不能但用电池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通用 J551上K321 不能但用电池开机

k321上j551不充电

网友:
用的KB9022程序刷的吗   809H里面好像只有KB9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