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显示器不定时出现条纹

楼主(2022-09-22):
32寸显示器正常使用中,忽然DVI接口出现条纹那种,换VGA接口又好着。不知道咋回事,时好时坏,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的软排线问题

网友A:
用VGA接口时,也出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VGA接口时,也出现吗

VGA也会出现条纹,但是比DVI现象轻点

网友:
屏线重新插几下

网友:
这种现象考虑是不是屏边板的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