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ELitebook 8560W奇葩故障

楼主(2022-09-22):
       接到一台惠普8560W,客人描述说上网时会自动关机,然后叫客人留下,开始测试,用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断电的问题,就是温度有点高,这种工作站机温度高也正常,他的系统有两个浏览器,我用的是2345,我尝试打开系统带的IE,一打开,屏幕立马就黑屏,原来是这个问题,不是断电,是黑屏,黑屏了以后键盘大小写是可以锁定的,说明主板还是在运行,就外接显示器,外接也没有显示,强制关了机,再开,没问题,只要一打开IE就黑屏,以为是显卡问题,因为这种可拆卸提的显卡,问提确实多,就拆出来放BGA,完了装上,故障依旧,用其他浏览器怎么用都没有问题,也不会黑屏,以为是浏览器问题,升级或者降级了浏览器也是一样...咨询了客人说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装系统,就重装了WIN7 和WIN10故障依旧,就是不能打开IE,一打开就黑屏,其他浏览器怎么用都没事,本来想给他买个显卡回来试试,他又赶着用,索性就将IE删除了,复制了一个2345浏览器的图标出来,把名字改成了Internet Explorer 图标也改成了IE的图标,走时我还跟他说尽量用其他浏览器,上网更快,系统本身的浏览器没那么好...客人说好,,,,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这奇葩问题真是没听过没见过

网友:
ie也这么多版本,这就奇怪了

网友:
哈哈真是个大聪明啊

网友A:
很可能是CPU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CPU的问题哦。

没有换U试。。。。。。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第一听,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牛皮,解决问题路径不同,最终搞定客户了可以收钱

网友:
现在不都是用EDGE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可惜你没有u试试。

网友B:
联想机器遇到过,死活打不开网页,什么浏览器都不行,爱奇艺之类的客户端能看,各种折腾之后,最后换u好了!

网友:
换U,或者把U拿出来擦擦触角重新上一次,IE会用到硬火墙

网友C:
CPU  坏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CPU问题

网友:
各路大神啊

网友:
换U就对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坏的可能性大哦

有可能是CPU坏掉了,但是我没有换U测试...早知道就换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机器遇到过,死活打不开网页,什么浏览器都不行,爱奇艺之类的客户端能看,各种折腾之后,最后换u好了 ...

有可能是CPU坏掉了,但是我没有换U测试...早知道就换U试一下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