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戴尔 LA-K371P GDC31 Latitude 7320 BIOS

楼主(2022-09-22):
合成BIOS,开机快,论坛有一个那个刷了会三基色来回跳,这个不会  I7 11代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秒

网友:
刷了不开机

网友:
你的应该是板子问题,我昨天刚好又卖了这个板子,确定这个BIOS可开机

网友(2022-12-06):
这个bios可以。我的Dell Latitude 7420有bios密码。刷这个bios后密码去除了,能启动。重新安装Win 10后黑屏。再刷一遍bios,然后Dell官网下载新的bios安装,现在正常了。

网友(2023-03-21):
这个刷了开机慢,亮了灰屏

网友A(2023-06-30):
这个BIOS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关机后再开机开不起来,刷完后第一次自动上电是可以开机起来,关机后再开就不行了,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强制关机,再开机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论坛里所有LA-K371P L7320的个机器的BIOS我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开机后开不起来,或者二次开机反应非常的慢

最后怎么解决的朋友,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刷上以后能开一两次,后面就怎么都开不起来了,重新刷BIOS又能开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对的。

网友(2024-05-06):
这个bios刷了开机慢,亮了灰屏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关机后再开机开不起来,刷完后第一次自动上电是可以开机起来,关机后再开就 ...

确实不行,,关机之后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所有LA-K371P L7320的个机器的BIOS我都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开机后开不起来,或者二次开机反应非常的 ...

最后怎么解决的朋友,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刷上以后能开一两次,后面就怎么都开不起来了,重新刷BIOS又能开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关键怎么解决那  哎 太难了